求救联想笔记本天逸F40A +5vs短路

楼主(2010-09-09):
求救联想
笔记本
天逸F40A +5vs短路
查了很多··也几乎拆了·但还是短路··
有位兄弟修过+5VS 短路的思路啊····
笔记本

网友:
你查下哪些是+5vs供电的 在一个一个拆撒

网友:
5V的后级负载有哪些,你应该知道啊,再说如果是纯短就可以电击,半短的话就要花一点时间慢慢去查

网友:
排短路方法就那么几个触摸法,打阻值,电陆法(低电压烧)。耐心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