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45-S165笔记本不进系统

楼主(2010-09-09):
接一台东芝M45-S165笔记本,开机能亮,有不断的短速报警声风扇转个不停,停留在LOGO处,不能进入系统。按ESC能跳过LOGO,能看到硬盘光驱内存等硬件信息。按F2不能进BI0S,一直停留在等待状态。按SHIFT-ALT-DEL组合键能重启。望大家分析 一下故碍原因。
  这问题已解决了,是CPU的问题,换过没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哪里检测没过  一个一个拆撒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过热的问题,因为一开机不报警了,我想应该是有温控的问题,但又没有电路图,请问谁有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