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老是击穿

楼主(2010-09-09):
一块精英主板,CPU供电电路,三路MOS对管中的一路对管中的一个MOS,老是击穿,换过后能用两三天,请问有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
换的MOS不对 建议周围再找找 可能还有别的短路

网友:
供电芯片也要换掉!不然MOS管还会被烧坏!

网友:
连同PWM IC一同换掉。

网友:
你查一下管子的控制级和芯片连接是否有坏见  一般连管子带电源IC一起换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晚上看看去,业余小白,不知能不能找到一样的芯片

网友:
要是有多相供电的话,可以把这相供电屏蔽掉

网友:
短路了撒

网友:
肯定是哪个地方开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下,怎么屏蔽供电,?

网友:
把控制击穿那一相供电的控制IC也换了, 不行就把主IC换了,

网友:
IC换了吧

网友:
一般是电源IC出问题了.换一下.还有G极那个小电阻.

网友:
一般是电源IC出问题了.换一下.还有G极那个小电阻.
引用 网友B:

暂时还没有找到替换芯片,先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要是有多相供电的话,可以把这相供电屏蔽掉
引用 网友A:

把这一相断开吗?

网友:
供电芯片也一起换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怎样屏掉一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下管驱动IC一起换掉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么就是反馈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把上下驱动场管与管理该项驱动的ic控制芯片换掉试试若不行,查下总电源管理IC的PWM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