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求急一个问题啊。一直在等答案。

楼主(2010-09-09):
客户前些天,拿了台电脑,花屏,做显卡,不花屏之后,但是,屏有重影,然后我把它的屏,放到其他电脑上面,就没有重影。然后我再把另外电脑上面的屏,放到有重影的上面,屏闪,但是没重影,到底是什么原因?
显卡
电脑

网友:
是否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吧。重做吧。当然先要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插好了。

网友:
在做一次显卡看看

网友:
首先还是要排除下屏线插好没,再重新做桥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笔记本的屏线要考虑

网友:
取下重做一下.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呗

网友:
显卡没做好,重植吧

网友:
重做,显卡没做好……
也标一下机型吧,让大家也知道下机型情况啊

网友:
把显存换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