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20 电池在系统内能检测到,不能充放电

楼主(2010-09-09):
ACER 3620 电池在系统内能检测到,但是不能充放电,检测了电池的门限电压值为9.73 ,能断定是电池是坏的吗

网友:
用一个正常的电池代换就可以判断出来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手头上没有这款的电池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