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ONY VGN-SZ93S解密

楼主(2010-09-09):
哪位大侠有没有解过SONY VGN-SZ93S的密,是开机密码,用指纹设的密,如用ESC跳过的话,会在屏幕会以蓝底显示,屏幕中间有一对话框,要求你输入密码才可以继续。机是CENTRINO DUO 双核的机。在线等待中……,谢谢!
开机密码

网友:
看来还真没有人搞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BIOS密码还是系统密码

网友:
按照描述,应该是进系统的密码。直接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密码不都是 一样的吗?
直接 破掉 就好了吗?

网友:
系统密码不会破就重装系统

网友:
看楼主描述。应该是开机的密码。这个没有解过

网友:
COMS放电试试哈

网友:
sony 不是有通用密码算号程序吗?有没有试试

网友:
sony内部好像有个专门破解密码的软件,一般搞不到的,看哪位兄弟有共享下了

网友:
是开机密码呀,系统密码也不会在这里发起求助呀,算号器我也算了,没用。

网友:
日本鬼子,本本鬼子,把电池取掉,几秒就插上能解密了,和台式机一样。

网友:
COMS放电呀···

网友:
没有好,还给客户好,本想下个BIOS试试,可找不到,只有小日本的官网有相关的资料,可我不懂小日本语言,无奈只好放弃。谢谢大伙的支持。

网友:
SONY的算号器好像是不支持双核的,只能支持双核以前的机器

网友:
SONY 双核以上的BIos 密码算号器已经有了 ,国外的有些论坛公布了代码, 要重新打包 ,用 java虚拟机运行。有兴趣用google 搜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破解的,不过指纹的密码很不好解

网友:
没搞过, 楼主那个是开机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