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T220PLUS电源不工作后级无电压

楼主(2010-09-09):
显示器原先修过电源,电源芯片DM0565R,启动12V,持续为5V,电源芯片换过,L431和817换过,电源的配件都过了,后级无短路地方,测817是有2V左右跳变,5V和12V无电压。

网友:
你干脆换套板算了,你修完以后你认为除去成本你还能剩多少?手工那?

网友:
测下电源IC误差反馈脚是否正常(连接光耦)..如不正常更换光耦.如正常,则可能是变压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