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待机简单修复

楼主(2010-09-09):
接手一台IBMT41,没有待机电流,拆机目测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量了下各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插上可调电源没有反应,3 5V不出,1631   22有供电 23 7 28 没有信号控制,根据T4上电时序,应该是TB62501 没有工作,量TB57 16V供电正常,2电电压0V 正常,当我用万用表表针量55脚的电压的同时 发现可调电源有待机了,问题简单了,就是TB虚焊引起的,因为来的时候同事换过TB 可能是没焊好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正确

网友:
赞同楼的思路

网友:
好思路 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例,是TB 57脚没有供电,中间线段了,,后来飞线解决了

网友:
TB62501的59脚没有发出VCC3SW电压给MAX1631

网友:
温度脚虚汗了,造成温度保护。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55脚空焊了。。。值不正常导致无法输出3V开关电压。

网友:
正是思路对, 才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