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X53L CPU 供电异常 CPU发烫严重 求解。。

楼主(2010-09-09):
    X53L 最先是不通电。。换  EC后可以通电 但是发现CPU 风扇转速慢慢变得很快。。就像到极限一样都有响声了。。现在可以看到开机画面 因觉得CPU 温度过高没有接硬盘试。。示波器测到 CPU 供电 滤波电容处有 幅度不大的 矩形波。。。是明显的 那个种。。。不知道这种问题正常不。。。。有什么解决办法啦 。。。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和CPU 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cid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