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启动即停

楼主(2010-09-09):
一台航嘉lw-6228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即停。量4脚未触发前是3.4v
8  11 脚 2.2v 正常。触发瞬间,量4脚电压降低一下 马上变为4.5v,保护了。短接4脚到地,风扇可以转动,量红色5v为4.5v,12v为11v,橙色3.3v为4.5v 。是不是橙色电源太高导致的保护呢?3.3v稳压电路 也没发现有什么故障元件。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要测339和494之间的线路,339的2脚、3脚、5脚

网友:
3.3V电压高了,如果是场管调整的跑一下线路,没有多少元器件,重点是TL431。如果是磁放大,查线圈。

网友:
请继续支招 急

网友:
  又是航嘉电源  故障  以后买电源 还是选择 长城

网友:
3.3V的肖特基,431.A733三极管。我可以肯定是这几个地方的问题!A733在431附近!

网友:
6#说的几个地方都量了 是好的

网友:
好消息 搞好了 是431的A脚接地线 不小心搞断了 ,导致不能调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