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程器擦不了芯片?

楼主(2010-09-09):
本人买了个JTW多功能编程器,读芯片可以,但是第二步擦除芯片就出错提示:(擦除芯片操作出错,时间超出)。导致没有办法刷BIOS。请大家分析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你是刚买的?
可能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是你买了个玩具。

网友:
这个只能玩玩,用来修电脑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是不是写保护了,  要先解密哦

网友:
我用的是这样的
刷个主板BIOS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好假啊!

网友:
本人买了个JTW多功能编程器,读芯片可以,但是第二步擦除芯片就出错提示:(擦除芯片操作出错,时间超出)。导致没有办法刷BIOS。(曾经也刷成功过BIOS)今天拿出来用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买一个580U吧

网友:
没有玩过刷BIOS,以后要多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