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把坏显存拆下来不装上好的,显卡能用么!?

楼主(2010-09-09):
偶没风枪,焊的下来装不回去,手上有好几块破显卡,都花屏!!!

因为以前有一块128M的,BIOS认128时就花,认64M时就能正常用。。。是不拆掉一组显存都没事啊???

那独立的显卡要是没显存能用么??系统给分配内存么??

网友:
不分配,给系统没关系的!!!拆掉显存后是要刷BIOS的 否则可能不行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劝你还是买个风枪 要不以后再有这活,你还是干不了。你的显卡花屏。你试这加焊下或许还有救

网友:
老显卡一般显存都不是BGA封装的啊,怎么会焊下来装不上去呢,装显存我都觉得疯枪还没烙铁好用

网友:
我满奇怪  用烙铁可以下下来 为什么上不上去  呵呵   神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焊下来是不假,可焊下来后那个座子就要不的了,焊上新的也不能用了》》。。。。。见笑了,本人焊功就这两下子!~~

网友:
你的是5200吧,拆掉C通道全部显存就可正常不花了,mx400 440 5200等可以则样做,其它不行,或要刷BIOS

网友:
回复 联达 的帖子请问一下哪个是C区的显存供电啊???这是我这个

网友:
哪几个是C通道全部显存啊麻烦问下

网友:
GPU正上方的4颗显存就是C通道的

网友:
你烙铁功率太大,停留时间太长,没有使用焊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