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笔记本板焊显卡后 只认一个内存插槽

楼主(2010-09-09):
焊了很多965板的显卡后。。只有一个内存能认到。确定内存是好的。。。遇到很多次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桥的问题???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965GM的 遇到过。

网友:
内存插槽是否有供电,量排阻对地阻值,如果都正常,那就是ZL压显卡的时候把北桥碰出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感觉北桥面大,但传说这种问题无解

网友:
十有八九是北桥虚焊或者内存旁边的排阻被你碰到了

网友:
北桥离南桥近吗?北桥锡球不是爆了吧

网友:
打AD线阻值就能看出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是不是做桥的时候掉件了?

网友:
桥没做好,,也会如此,

网友:
有很多机子是这样设计的,装一个条子的时候他只认第一个槽,象T60 61一个条子时要装在第一个槽,装在第二个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