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屏暗

楼主(2010-09-09):
  t23机子  屏暗  用外接灯管试过 不亮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 怀疑高压 但是有朋友跟我说应该是排线  这种高压板不好用通用的该 ...  怎么去测屏线呢??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屏线一根根测量,那根断线飞线就可以

网友:
可以换高压条,但是要改线。

网友:
屏线有线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下

网友:
楼上给的建议很好啊  图片 很好

网友:
IBMT20 T21 T22 T23 X20 X21 X22 X30的通病。修过很多了,6#图片很不错,就是第二张“亮度”这条了。你量吧。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

网友:
把高压上的3.3v和调亮度的连一块就OK了阿

网友:
你就照着这位懒人“我不修”先生的方法百试百灵,就是这样!
到此为止,就是这种方法了,在很久远的年代,我们就是这样修了,只要是暗屏。

网友:
排线断线也会出现暗屏的,楼主要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懒人!

网友:
排线容易坏,换根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好了 是排线的问题  换了根排线就好了
但是我当时把排线取下来测过 都是通的(可能测得时候没有折....) 然后我就该线把高压板换了 但是还是不行
  于是我就打电话问了我师父 然后我师父把我骂了一顿 他说这种机器屏暗.屏闪.百分之八十都是排线 (以前好像跟我说过.....)看来经验还是很重要的啊!~  谢谢大家了..   谢谢 信诚大哥 发过来的图片...

网友:
不用客气,论坛的意义就是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就是了,联三根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