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坏换独立显卡故障

楼主(2010-09-09):
一朋友电脑坏,我去看,一听就是显卡坏了,换了一张独立显卡上去 开机显示  Detecting floppy driver media......
主板为技嘉8I865GME, 现在独立显卡我已经换了3张显示一样。大哥大姐帮忙,我是新手,

网友:
能进BIOS吗,能进的话就把软驱关了,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这个是你主板BIOS设置的问题,进去把软驱关了,启动项调一下就应该OK了

网友:
先清除下CMOS.然后重新设置,把软驱关掉,第1启动项设为硬盘启动就OK了,

网友:
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BIOS程序损坏,提示要从软驱恢复BIOS程序,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 看看或进入COMS设置

网友:
先换内存,如里还不好,就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程序坏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