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一台显示器,开机进入BIOS的时候就会黑屏。必须要把显示器的那个开关关掉,然后再开又可以了。
不进入BIOS的话也会在某个画面开始黑屏。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才会有显示。
请问这样的故障要怎么修?
小伙子从来没修过显示器。第一次的。如果知道的师傅请麻烦您说详细点。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大头的还是夜晶的.?  如果是夜晶的你检查下驱动板看看是不是flash芯片坏了.?
还是那个件烧了.

网友:
如果你不会修驱动板的话直接就改个驱动板就可以了,可以减少维修时间,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