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分成上下

楼主(2010-09-09):
液晶显示器分成上下,下面的没有上面的清晰,按下屏上面的电路板,下面的屏幕就抖动,什么原因啊,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屏幕下面是电路板,你按下当然抖动,你要是用点力很可能板就废了,你检查下是不是驱动板的flash芯片有什么毛病或程序出了什么错误

网友:
先更换通用驱动板,屏线测试..如不正常多为屏主控IC问题.

网友:
屏电路问题居多

网友:
我晕,不锈钢框子压的太紧,松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