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电源板IC

楼主(2010-09-09):
由于液晶显示器经常有不通电或雷击现象,很多原因都是电源IC坏的多,电源IC有很多种不知道买些什么型号请基地朋友来帮我分析下该买哪些型号,小地方买不到,每次买几个不划算帮快递打工了!!!!!!!就经常用到的3脚的IC 4脚的IC 8脚直插IC 还有些是6脚的IC三星电源板常用,象这种IC能通用吗,请基地技术小组帮忙..................

网友:
这个一般的都可以通用吧, 你在修的时候看看,板子上原有的是几个脚的,完了看看型号再决定

网友:
1、(FAN7601)是惠普19,LG17寸)常用的,用量不小而且经常崩碎,至少备用3只;
2、(DP502)是三星15寸的经常用的,一般需要备用1-2只;
3、(SG5841SZ)是HP专用的贴片电源块需要备用2只;
4、(LD7575PS)是联想,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最常用的电源贴片一般需要备用3只;
5、(DAP08)是优派显示器最常用的电源片子可备用2只;
6、(TOP246FN,TOP247F)是三星17寸显示器 最常用的电源集成电路,可挑功率大的买, 还可以互相代替其他同类使用。需要备用2只;
7、(203D6贴片和普通八角式的)是飞利普,联想,17寸常用的两种片子一般需要各备用2只;
8、(G6842,G6841D,G6840 D贴片和普通八角式的)是联想,宏基,戴尔显示器17寸常用的电源集成电路,一般需要各备用2只;
9、(DM0365R)是LG15寸显示器常用的电源集成电路。可备用一只;
10、(1200AP40)是明基BENQ,用的,可备用2只;
11、(LAF0001,大八角式)电源集成电路,是否标准名称,现在我还不清楚但是已经广泛应用在LG19宽屏了
12*、(SD208C是5角电源块)用于三星15早期产品也可以备一只;另外三极管;
13、(C5707。)BENQ易损件必须备用10-20只;
14、(FU9204)也是BENQ最易损件可备用10-15只;
15、(0。22涤纶电容最好400V)BENQ易损件可备用20只,
16、(3A带引线保险小)BENQ易损件可备用20只;
17、(SRF1060)肖特基高速整流二极管,备用10只,
18、(高压板2灯大小口1一-2块,4灯大口一块,4灯小口2-3快,)
19、(2621扳子)1-2块 ,可用15寸17寸普屏,
20、(2023L)板子可刷写17-19等宽屏,图象质量非常好用,

这是别的同行收集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液晶品牌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BENQ 71G+          1200AP40、1200AP60 、1203P60、1203P40贴片可互相代换

AOC 712SI            EA1532A贴片200D6、203D6、DAP8A 三种可以代用

三星型号                DM0565R、DM0465R   DM07652R可以互换

优派型号                TOP245YN

LG型号                   FAN7601可以用LAF0001代换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可以用sg6841代换

HP17电源高压一体板  SG5841SZ贴片可用SG6841DZ 代用

优派VA1703WB    ld7552bps 贴片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K,LD7552可用SG6841代用但是需要改下电阻第4脚,LD7552是100K,SG6841是24K,互换改下电阻就好

网友:
今天就不幸遇到了一个三星的电源板上IC坏了那个开关是触屏的。店里没有一样的换。唉也没有板换唉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