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管?

楼主(2010-09-09):
那个D16是什么管?可用什么管代?

网友:
D14 D15 D16都是一样的,D16烧毁我把它拆了.

网友:
二极管,找个块头差不多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电子基础一点都没看过?噶大个“D”看不懂……

网友:
跑跑线看看作用,高频性能,电流大小能大致匹配就行

网友:
量一下旁边的二极管的压降,如果是100多的就是肖特基

网友:
应该是肖特基

网友:
像肖特基,用万用表量一下旁边的那个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