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带换

楼主(2010-09-09):
液晶电源板一旦烧掉保险大部分都要换桥堆,请问朋友们桥堆大小一样型号不同可以带换吗??怎么判断桥堆的好坏呢????我每次都是直接换新的,经常会徒牢无工........

网友:
只要耐压,电流.足够就行了.最好还是选用大小相同的代换.   测桥时分别测量“+”极与两个“~”极、“-”极与两个“~”之间各整流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同)是否正常,即可判断该全桥是否已损坏。若测得全桥内鞭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可判断该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或直接上电测试.2.3脚有220V交流.  1.4脚有300V直流即为好!

之前说得有点笼统,现纠正!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体积查不多和400V耐压就可以代换  测交流和正极脚对负极短路 证明桥堆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