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4和什么通用

楼主(2010-09-09):
MAX8744和什么通用有知道吗  宏基4315本子上的知道的告诉我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耶   你试试8734

网友:
楼主上的明显误人子弟,8734是系统供电,8744印象中好像是CPU供电吧!!

网友:
好像只能原值代换.

网友:
8744我看见两边有脚的,没见过四边有脚的.两个都是系统单元供电控制芯片.楼主就订芯片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