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的板子3m和5m之间短路

楼主(2010-09-09):
x31的板子3m和5m之间短路。但是3和5m对地不短,是不是pcb短路了额??

网友:
是负载这边短路 还是供电这边 短的

网友:
你说的是3M 和5M 之间的阻值 是0 吗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调低电压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拆了3V 5V IC再测短不短

网友:
找下图纸拆掉公共的部分试试!

网友:
把子1631拆下来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
两个地方短一是控制芯片坏  二是共用到这两个电压的大芯片比如EC桥等坏。

网友:
3V5V短有可有是1631坏,也有要能是南桥,网卡,EC坏。

网友:
1631坏或则共用这两个电压的设备短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导致3M 5M 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