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代工 联想 L-I945GC 主板通病 开机跑D0 喇叭蜂鸣响 ~~

楼主(2010-09-09):
电压都正常..开机 跑D0
论坛搜索 此故障为 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858
具体分析 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 加热 南桥就OK 了...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做CPU座好的

网友:
我修到的也是CPU做空焊的多啊 哪里有南桥空焊跑D0的啊

网友:
这例子很多的啊~~!检测卡只是个工具而已..更多的靠自己..

网友(2010-11-22):
南桥空焊不开机,不复位还差不多

网友:
这种故障我碰到过3次了 也是看了那个贴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