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平台的主板没有时钟芯片?找不到14.318晶振

楼主(2010-09-09):
今天拿到一台AMD平台故障机,一看主板晕了,没有找到时钟芯片和14。318晶振。是不是和INTEL平台不一样?我比不懂电脑的人知道的多,维修我可能还没入门。富士康NF4主板
现在能加电开机了,但在自检时有个现象,过显卡自检信息画面时,CPU风扇会停转,要等到从硬盘起动时CPU风扇才会再次启动,不知道这种现象正不正常?还有的时候在自检内存等硬件画面会死机,还有掉电现象,重启一样,断下电源线,重启OK。如何下手?

网友:
单桥板吗?  如果是,时钟电路都是集成到桥里的.

网友:
都在桥里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25M的 就是 时钟电路集成在桥内  所以 NV的桥 发热大

网友:
都集成在桥里了

网友:
NF4时钟在桥里 板子上肯定找不到了。

网友:
时钟电路都是集成到桥里的.单桥板鉴定完毕

网友:
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网友:
在桥里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 找也找不到最后才知道在桥里

网友:
集成到桥里去了,而且晶震也不是14。318的。

网友:
绝对在桥里边呀 如果不正常老多都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开机后 过了LOGO。CPU风扇不转应该很正常吧。
就跟许多笔记本一样。带温控的 。
温度上去来CPU风扇就自己会转了。

网友:
这种桥经常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很正常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NV的芯片组  时钟集成到桥里面去了

网友:
我用的5000+哦  单桥也是温度高的很 但是使用很正常

网友:
首先NV的芯片组,时钟电路都集成在桥的内部,其次单桥的工作量加大所以发热量也就大,容易造成桥的虚焊,会引起死机和蓝屏;至于所说的风扇在检测硬件会停,我个人认为是温控风扇,当温度上来时,它自身就会转了。

网友:
一体桥,高度集成的高科技产物!也是最容易坏的,见到这种板就开心!

网友:
时钟集成到北桥。CPU管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