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加焊CPU座 怎么把cpu搞挂了

楼主(2010-09-09):
大家帮我分析下 是不是我的助焊剂残留在里面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是连锡了 。也有可能是把电源管理搞坏了

网友:
应该是连锡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加焊温度过高导致连锡了

网友:
应该是连锡造成短路把CPU给烧了

网友:
CPU座子最好不要加焊,换一个比较可靠

网友:
我把座子用酒精清洗下不大电流了 只是还是老毛病 掉电 准备换

网友:
吹连起了啥,或者散热器没垫好

网友:
直接换个CPU座才8块钱啊

网友:
换U,不行再修。

网友:
里面短路啦

网友:
U做还没换过呢?我想应该不好换的

网友:
怎么不用洗板水洗干净呀?我加焊了几个都没事

网友:
换cpu座 没焊上去 用风枪拔下时掉点有十几个了 报废了 换板 客户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