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T XP蓝屏 装win7正常

楼主(2010-09-09):
ASUS Z99T 换的北桥,换后xP正常,一周后回来,XP蓝屏,BIOS设置改了多次不行,重装系统也蓝,各种GHOST版本和安装版都不行,换硬盘不,换内存也不行。可装win7正常,可是客户就是要XP 怎么解决

蓝屏时 是0000000007B,可能是SATA驱动的问题,但BIOS里找不到这个设置

网友:
有的机器要冷了反而可以安装进去,试试,我遇到过,到现在还不懂为什么?

网友:
冷了也不行,但用win7系统,用了一天也不出问题

网友:
刷BIOS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找不到BIOS

网友:
试试BIOS的硬盘模式,改为IDE,很多电脑有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SATA兼容问题,LZ把bios升级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升级BIOS,就可以装XP

网友:
这机器以前就是XP,正常的,BIOS里没有SATA的设置。升级BIOS,哪个朋友告诉BIOS上哪去找,我在官方和基地、百度都找了没有,今天又装VISTA用了一天也没问题就是网卡驱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