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s53不开机(刚刚找到问题)第一次遇到

楼主(2010-09-09):
BENQS53,待机电流0.06,待机电压3V5V正常,PC97551的44脚有3V,按下开关2脚可以被拉低,171脚有3-0-3的跳变。SUSON/S5_ON保持3.3V电压,ACIN有2,5V电压。晶振一边0.3一边0.33。从官网下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
刚才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刚开始侧待机电压时在MAX1632上测得,电压都有,刚才无意中测5V的电感,居然有一脚才1.8V。如图 在跟换电感后,待机0.08,开机OK

网友:
待机0.06有点高哦,可以加焊IO/南桥试下,条件许可可以换个南桥

网友:
佩服二楼的,一开始就动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