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误打误撞修好HKC液晶奇特的不过电

楼主(2010-09-09):
外县客户发来的液晶,一试机指示灯不亮,判断电源板故障,拆开后,未发现有烧伤,坏件,电容鼓等现象,拆出电源板,一测量:电压都有了,比较奇怪,难道是哪没有接好松动了?以为拣个便宜。再装上试机,能亮了,接台机器拷机,不幸的是大约15分钟后,灭掉了。
无论如何按开关,指示灯都不再亮,然后又拆出来,然后头大的事情就出现了
测电容300V有,LD7575有进无出,换掉7575~还是不出电压,再换一个,故障依旧,换掉开关管(管上无电压),还是无电压,拆下的管也没有坏,测周围的电阻,二极管,稳压管都是好的(即没有测出坏)。
啊啊~~ 无解了,这坏板就那么几个件,哪还有可能坏掉呢?
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元件也没有坏,那么是不是输出的电压被哪个件吃掉了(即电压被拉低)?拉低电压,要么是件坏,要么是性能不良
吸开元件测,有1V多的电压,再焊回去,又没有了~~~嘿嘿,如果元件没有坏,那么就是有漏电,哪里会漏电呢(我并不知道如何去测哪里漏电),想到的就是电容~~前极不正常,自然不会是后极电容漏电,然而,前极只有贴片电容,(保险不算),这两个贴片电容与“LD7575的第4脚相连,拆个坏板上的两个贴片电容换上,一试有电压了,嘎嘎, 装好试机1小时OK,打包发走~~
解:不过电,大家都会查电源板或高压板,当再次不过电的时候我也想过飞个高压板试试,但是苦与找不到12V的高压在哪(我不太会修高压,一般飞高压都找保险,很可惜,这个板上好像没有这么个保险,其实是我找不到12V在哪,所以没有改高压,要么然共的时间更长),后来也想过换高频,但是这样的话不如改个一体板上去了~~~~结果就是两个贴片电容解决问题,瞎修修好了

网友:
哈哈 ,感觉LZ修好也不容易

网友:
这种问题是该引起注意了。

网友:
怎么可能这种问题都修出来了 。你不知道12v在哪里晕

网友:
拆下来那2个电容测量出漏电吗

网友:
历害,我现在让他电怕了,不敢上电测,我都直接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怎么会修啦,因为看不到12V的保险,后来才从线路上追出用了根铁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太小了,我没测出来,只是用的推理法,电阻和二极管是可以测出好坏的,排除电阻和二极管,就剩电容了,所以替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完电源板,我都放到一个电源的外包装里,然后通电,嘎嘎,电不到自己哦,而且拔了电,要等大滤波放完电才去测哦

网友:
大哥,LD7575的第四脚是接地的,这两个电容另外脚是接在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注意俄

网友:
替换大法,不过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电容有可能是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2010-11-02):
能上个图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12-31):
学了了!楼主,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2011-07-19):
感觉LZ修好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