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键盘 触摸板,指点杆都不能用

楼主(2010-09-09):
接一台sl400,进水机器,南桥坏了,换南桥后能开机使用,但是键盘 触摸板,指点杆都不能用。换了3个io,都是一样。量键盘kbdrst信号是高电平,键盘接口上ksi信号8个全有3.3v左右,有三个比别的低0.1v左右,但是去了排容还是一样,对地阻值都一样,kso没信号,指点杆,触摸板有供电,请高手指点,应该查哪些信号。最后能有一份图纸,独显集成都行。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接了台进水的,不过我的是IO腐蚀了,加焊后可以开机但键盘有几个键联键,换IO后故障解决。修过BENQ 的本本南桥坏键盘无反应的,你换的南桥是不是新的,加焊下看行不。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HP的,当时键盘不能用,换了一个还不能用,然后拆机发现键盘芯片有几个脚发霉了,加焊下搞好了

网友:
1.设置有没有打开.

2.查一下接口旁边上这IC(3257 )

管理左右键与小红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ic会影响键盘吗,还是只控制触摸板,有ic的具体型号吗。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明基的当时触摸板管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3257 )好像这型号,受与IO管理

在插口的旁边,

网友:
和桥也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拆了他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BENQ触摸板可以用,就是键盘用不了

网友:
换键盘试过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键盘触摸板都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去了这个ic还是老样,没变化,谢谢指点

网友:
IT8512E  IO 型号  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肯定换了,还用说。而且指点杆和触摸板还都不能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io换了好几个了,都是买的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