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MC uk713 VGA线 接法

楼主(2010-09-09):
现有一台 EMC uk713 17寸液晶显示器偏红色,经检查是GVA公头出现问题,开始以为是通用的线,所以就焊下了所有线,但接不上了,打开一看,里面有13根线,我按照网上提供的接线法都试过了,就是点不亮,请有这个显示器的,提供一下接线法。

网友:
红  绿  蓝  地  行  场   就可以,粗线是红绿蓝

网友:
通用的线红,绿,蓝可以对照。
白的是行, 黄的是场
在红绿蓝的后面接
最后接一个地就行

网友:
谢谢,我已经按照你们提供的方法接上去,依然没有显示,绿灯后变为黄灯,按键没反应!

网友:
白和棕色,要不就直接测下,看哪根接的是行场,以前偏红,说明行场 都没有问题,应当很容易测出是哪根吧?三基色直接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测公头那边,找VGA定义图就行了。

网友:
按照你们提供的方法试过,都不行,有没有可能一开始接错线把驱动板给烧了?另外问个问题,现在不管接不接VGA线,按键的电源开关都无法控制开关机,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是不是驱动出了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VGA线已经接好,能够正常显示,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打开电源后屏幕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条纹线,之前是不会的,可能在弄VGA线时弄到的,现在整个屏幕都是条纹,无法正常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注:改用通用版和电源板,正常显示)。

网友:
地没有接好

网友:
VGA 线的地接少了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因为在没有接VGA线的情况下,显示LOGO也会出现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