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gnt(原装intel)问题多多修复!

楼主(2010-09-09):
客户拿来说 不通电了!原来是能通电就是IDE不能用换SATA。  到家就开不了机器了!因为同行带过来的 说电源换了试过了没用!

改机器是品牌机  客户是给客户搞录歌的PCI上插满了!把卡 拆机 裸板 通电按开关无反应,下4PIN电源 也无反应!插上4PIN,强行点电 听到清脆的短路声音!下4PIN 风扇转了!查供电MOS 发现上面一组短了,(因为原来收了5快网吧淘汰的坏板子,通电00  不跑,时钟复位都有 后刷BIOS修好 可查我以前的帖子)从一坏一样板上 对应拆了一组 强行上电 OK !但是 不能开机,查开机针有3。4V电压  以前跑过线 知道是IO  LPC47M182-NW控制开机 跑电源14 连IO 81(没查电路图) 测电压2.4V 。大家都知道应该是5V左右!intel容易坏IO 几乎可以说通病了,以前修过好多块intel原装板 几乎都是IO坏!从华强定5片全新IO  (不太相信拆板)。换好后 还是不能开机 !无聊来基地搜索帖子 突然发现有的intel不上阵U不上电!上CD2.66  来电了!但是诊断卡提示无复位!摸CPU 凉的!MOS白换了!测MOS 无核心电压,正在查供电的时候 又灭了 晕 ,原来那一组 又穿了!不管了,直接跟换电源管理芯片EMC60103-CZC (SMSC芯片)和ADP3188 以及MOS附近的小八爪 全换了!通电,电压 时钟 复位全出来了 但是不跑玛,直接刷BIOS  一路小溜 23 26 28  显示器上来了!

都不知道客户怎么玩的 烧供电 坏IO  坏BIOS!

还好有一样的板子对着量!收了客户80大洋!本来以为换IO 换MOS 收个50 问题这么多不多收点对不起自己!

犯错误的地方  应该先修开机 再修供电 最后刷BIOS  !我先修供电 再修开机 最后BIOS  犯大忌了!

网友:
呵呵  INTEL 要U开机才知道呀。。

网友:
我有好多原装intel板不触发就扔了没IO没想到要上CPU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坏了这么多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