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路由器被雷击了 所有灯全亮 怎么修

楼主(2010-09-09):
我遇到几个了  家用路由器   雷击了故障都一样  那位高手知道怎么修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换一个吧,就几十块钱

网友:
   上网查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 应该可以放弃了·· 我都遇到好多顾客拿来修的 ····  检测出来大多都是主芯片 坏··  ·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一般烧cpu的可能性很大,有的是交换芯片,换一个下来花不来,单买价也高。

网友(2010-11-03):
是CPU的问题

网友:
除电源问题外,都可以放弃,

网友:
我修过一个,换两个电容就行了,现象跟你的一样也是4灯全亮

网友:
查看外观,有明显损毁的非关键部件就换换试试,要是外表一点看不出就果断扔了吧。

网友:
路由很便宜的,只要是雷击的我都不修,当配件

网友:
呵呵,又一个雷击的。。维修确实没有什么价值阿。。

网友:
我这里也丢了很多个

网友(点评):
这个还要想,

网友(2010-12-03):
回复 网友A:

路由还要修啊,直接丢了,

网友:
如果保内找他换,如果保外,就再买个了,几十块钱,修没价值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3.3伏,1.8伏是不是都正常。

CPU不是很容易坏,多半都是差分驱动坏掉,换同型号一般可修。
也有挂起保护的,更新固件就可以。

网友:
基本上路由器或是猫被雷击的,大多是里面的CPU损坏,很少能修得好的,所以大家都是换新的

网友:
CPU坏了。呵呵,这种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常见的一半都是路由器里面那个最大芯片,叫CPU,他烧了,
所以灯全亮,低端的货,直接换新,,无维修价值,
要是高端的,倒是可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跟我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