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2526 接适配器指示灯闪一下

楼主(2010-09-09):
IBM X41 2526 接适配器指示灯闪一下,按开机1.5秒内马上掉电,查不出是哪路供电有问题了。。有没有大侠们修过此机烦请指教一下,板号S-NOTE3 M/B
掉电

网友:
看是不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你是用可调变压器看的电流吗?会不会是5A短路?

网友:
最新消息。。查到网卡芯片有问题,折掉后接电指示亮,由绿转黄灯,但还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