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纽曼R70(AK3225方案)不开机,连机无盘符

楼主(2010-09-09):
纽曼R70(AK3225方案)不开机,连机无反应。按M键连机,能发现硬件但无盘符。被识别为M3CHIP USB设备。
本人怀疑为固件丢失。去官网下了固件,但官网没有刷机软件。去网下下了。烧录工具,按网上说明,接上电脑,但是烧录工具,烧录选项不能用。
该如保刷呢?
不开机

网友:
没人能提点建议吗?

网友:
是不是主控的原因呢 《

网友:
烧录工具不能用,是版本不对。
后来找了个最新版能用了。可是刷入1%就停下,显示初始化USB失败?怀疑flash芯片坏,换过flash,故障依旧。
难道是主控有问题?

网友:
求助,纽曼R70 AK3225M 不开机,不连机。按M键连机识别为M3CHIP USB 无盘符。用升级工具刷固件。1.13.5版,刷固件,依次显示:设置寄存器成功,下载通讯程序,下载通讯程序成功,开始测试,开始取NandFlash参数,开始擦除,擦除失败。
是什么问题 ?该怎么修?

网友:
晕,还是没人发表意见。
后来情况有表。
后来在试图刷固件过程中,突然有变。按M键也不连接了。接USB黄灯本来亮,现在也不亮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