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HP笔记本电脑开机后重启,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楼主(2010-09-09):
有一HP笔记本电脑开机后重启,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估计是硬件问题,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有哪些可能性,谢谢!

网友:
问题补充:重装系统时,开机后时间不长,就断电。有的是外接电源。

网友:
排除散热了吗?

网友:
能开机,但过一会就重启,可能就是散热的问题了,你摸一摸笔记本底座是不是很热,如果很热,就试一下给电脑加一个散热底座,也不贵,几十元而已,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