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遇见过这种问题没?

楼主(2010-09-09):
主板是精英的型号好像是HT1600的754主板。故障是不上CPU就能通电,上CPU不插12V还是通电,但是插上就像短路一样。CPU供电的所有管子我都换了找不到思路了。跪求高手赐招。

网友:
我有块845的板也和你说一样,哎

网友:
找了块正常板,打阻值都一样,不插CPU供电,只插U就上电(inter的板子),诊断卡闪

网友:
同意上述观点,可先换主电源管理芯片,再换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换电源IC,

网友:
电源芯片出了毛病,先换电源芯片,完了再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一般开机的时候都能听到电源“吱”的一声,然后保护  这这板你先打一下12V 还有VCORE有对地值  再就是12V与VCORE两个有没有互短

网友:
换电源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IC我已经换过了最先换的就是它了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说的是自动上电吗?上电后短路那就应该有保护,查查看吧。拆一个试一下。找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上mos管坏了
不是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