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Q40 上面的内存槽(RAM SLOT)不能测试到內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09):
最近修了二台COMPAQ CQ40,进来时沒有显示,换了显卡芯片,开机一却OK,只是上面的内存槽(RAM SLOT)不能测试到內存是什么问题??二台都一样.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是插一条还是两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条还是两条都试过了,只要是用上面内存槽就测试不到内存,下面的内存槽就测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