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联想14001

楼主(2010-09-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4001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一直卡在WINDOWS滚动条上面,一直进不了系统,于是我就进了安全模式下,能够顺利进去,于是把显卡驱动给卸了,开机还是一样,于是给重新装了个系统,结果还是一样,但,只要在开机的时候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时进去就可以顺利进入,这时系统里面所有的驱动都没有,这时系统又自己在寻找驱动装,于是,我又开机,又是一样,又在滚动条那里卡在,关机再开机,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又可以进入了,于是,重新换了个南桥,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郁闷死了,那位大师傅能够指点一下小弟。拜谢了!!!!!

网友(点评):
为了排除问题,这样来--- ※不安装驱动进入系统中 ※安装一个驱动退出,重进,看看顺利进入吗 ※如果有同样的机器最好,把正常机器的硬盘移过来试试 ※一步一步安装系统看看 ※适配器原因也会,要关注 ※用移动

网友:
这个机子能够顺利进入PE,硬盘我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硬盘做什么.真是的,换主板撒.楼猪真笨

网友:
三楼的B哥请别在我的帖子里面灌水好不?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不行的话换内存试了

网友:
既然在没有安装驱动的情况下可以进入为啥不考虑安装系统后不安装集成的驱动,官网下载原厂驱动安装试下。

网友:
大概是软件原因吧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  驱动一个个安装 看是哪个驱动 照成的 故障

网友:
为了排除问题,这样来---
※不安装驱动进入系统中
※安装一个驱动退出,重进,看看顺利进入吗
※如果有同样的机器最好,把正常机器的硬盘移过来试试
※一步一步安装系统看看
※适配器原因也会,要关注
※用移动硬盘进入系统看看
※把电池卸下来只用适配器

不管什么办法,用精简到复杂观察就能找到线索。
※※※

网友:
这个机子的驱动换过官方的驱动还是一样,内存也换过,还是一样!BIOS倒是没刷过,不知道和这有关系吗?

网友:
  和bios有关 特别是显卡

网友:
刷BIOS很快的,试试看呗

网友:
我还碰到过装声卡蓝屏呢,到官网下了个就没出问题了。

网友:
你装的是XP 还是WIN 7。有的机器装WIN 7 是可以的。装XP是不行的。

网友:
   全新安装试下,有的老机子不支持GHOST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多试试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试试。有条件的话换条内存。因为内存引起各种故障很多的。只能一步步试试看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可以确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
你 用WINDOWS版本的XP装了试试看!有些机子对GHOSt支持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