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8500GT 256MB DDR3 显存坏

楼主(2010-09-09):
索泰8500GT    256MB  DDR3   显存坏    被我烤坏的请问有代替的吗?(AI88SC  0808C)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存
显存的代换容量 位宽 速度一样

网友:
请问是用BGA、还是用土炮烤坏的、大家以后才可以避免。

网友:
   发错了    是BIOS

网友:
BIOS坏了,重新写一个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不到就在网上订购吧

网友:
  啊      天啊      完了

网友:
是加焊还是烘烤,烘烤一般是80度啊,没理由烤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网友:
bios芯片随便到坏的6系7系显卡上拆个,用pci显卡点亮,dos下刷bios。

网友:
我给你一个吧,我试过索泰8500gt 256m 128bit DDR3 3星绝对OK的 8500gt 256m 12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