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T42修到掉电

楼主(2010-09-09):
正常使用 突然卡屏 。在开机上电0.6 不亮。拆机清清灰。用风枪吹两下。

上电短路了。换了ADP3205 成ADP3205A 供电高端管换成从三星x05CPU供电拆的IRF7811AV

几个330的电容 也换了。 现在开机 能点亮 ,掉电。。 接屏 只要看对IBM 标志 就短路 保护 电流 0  外接撑不到一分钟 还是掉电。。现在 纠结 。该从那修起了。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现象,楼主在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导致的掉电,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