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CU程序

楼主(2010-09-09):
求一个MCU程序:型 号为LM201W01.它是20寸的液晶,谢谢各位!有的麻烦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MC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是2025L的通用驱动板

网友:
2025的驱动板点不了这个屏幕的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是不是这个驱动屏供电只有5V,所以不行,那换什么驱动板呢,换个12V供电的吗,这个屏是12V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