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41 TWIN 不跑码

楼主(2010-09-09):
此板DDR2,DDR3,开机显示器提示无信号,所以客户就自己把内存拔了重新插上,结果把二代条子插到了三代接口上,内存现在是好,拿到别的机子测试是好的,主板内存DDR2接口测电压51脚1.94V,238脚3,3V,,CPU供电1。65V,PCI  B16 1.67V,B15开机无电压跳变。

求帮助,此板,内存槽卡内存的卡子断了,能保修到吗?

通过-我心飞翔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8096-1-13.html,我测得RT8802A的1pin VTT为1.2V,31pin为5.3V,12pinDVD为1.29V,13pin RT为1V,
而RT9605周边的三个二极管正极都有12V电压

网友:
卡子坏了一看就是人为损坏。厂家不保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DDR2供电这并没有问题。CPU 有1.2V的复位电压。

网友:
CPU复位都有又是插错造成不跑码应该是桥问题多

网友:
人为肯定不保!

网友:
现在测试 突然cpu没1.67V电压了,发现用的是rt8802+DB-DG这种电源管理芯片的,有谁能传个PD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CPU都没1.67V电压了,发现使用的是RT8802A+BD-BG,现在不好确定BD-BG,因为找不到这个PDF,技术服务小组可以帮忙吗?
另外电压好好的突然没了,奇怪,我没碰什么东西,就是清了下BIOS,换了个CD341测试下,

网友:
通过论坛得知,BD-BG,就是RT9605BPQV,
是通过心在飞翔的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53-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供电正常  就先不用去测RT8802的工作条件  现在的板 你用表去量复位看跳变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复位有电压一般都可以说明复位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奇怪啊,之前我量cpu 是有1.67V电压的,后来上了CD341 就没电压了
不解

网友:
CPU供电1。65V肯定是高了。。一般就1.3V左右.。七彩虹也许会给你保的。去说说好话。。。。如果是华硕肯定是没戏了。。这板不开机原因很多。。。CPU座子也经常坏。。反正这款板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U有电压  有的U没电压  座子脏或空焊的机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