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A754通病

楼主(2010-09-09):
今天收到一个精英NFORCE4-A754主板。可以开机,但开机后就要重新插拔电源,或者清CMOS才能开机。看见论坛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有说加焊桥的。有说IO的,有说刷BIOS的。朋友们别走弯路了。是内存旁边的Q40一个芝麻管坏了。

网友:
那是双路供电中的一个场管坏了,找一个好的代就行。

网友:
不是702,我开始也换了个702,不开机,客户着急要,没记住型号。在1117附近找,有2个芝麻管,个头比较大的一个就行。

网友:
其实这样的通病,,很多高手都知道,见到板子,修过的就知道,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拿出分享,不过有些高手忙得的确没时间上论坛,
10年前我修的彩电,,,过几天又坏,修了NNNN次,,,现在还记得是因为那死配件是山寨货,,!!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山寨货害死人啊!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替代

网友:
换了好多个芝麻管,终于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8脚IC过流保护的小三极管.?那个管子经常坏的,.

网友(点评):
对酒是那个小三极管。

网友:
楼主用什么管子代替的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一块板  不过是不通电的 换了那个也OK了 可惜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是看到它发黑了

网友:
芝麻管是什么管啊?

网友:
内存旁边哪个管?是起什么作用的管?

网友:
Q40是一个P沟道场管 Q41是一个PNP的三极管 别换错了啊

网友:
谢谢共享,不过上次我的确刷了BIOS好了

网友:
如果它坏掉的话 有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三个脚电压相等或者三个脚只有一脚 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芝麻管是小三極管。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哪个双二极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