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8 +V1.2S_MCH短路,VCCP短路,

楼主(2010-09-09):
东芝 M18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有时开机风扇会转,有时不转,有时跑码,有时不跑,有时乱跑,电流基本上都是在0.9左右.拆机检测到VCCP短路, +V1.2S_MCH短路,VCCP连接L513第一脚对地短路0欧,+V1.2S_MCH连接L511第二脚对地短路38欧,北桥背后的电容对地阻值为0.用电击法北桥发热,其他元件没感觉到。后来更换北桥后正常.电流在0.45左右就开始亮机了.北桥短路了风扇有时还能转,有时还能跑码.不过整块板很多元件都发热,L513还烫手,起码有7,8十度.

在此多谢各位回贴的兄弟,

网友:
各位大师,请指点一下吧。给点思路也好。

网友:
大师都不出口,只有自己顶了。不然就沉了。

网友:
你可以用烧鸡大法啊

网友:
烧机试了,北桥发热,但不确定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后面有三个电容是对地短路的,为0.01欧,不知是不是这三个中的其中一个有问题,但不发热,是北桥发热。U10()1845的第一脚对地短路也是0.01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佬,你那北桥可能挂的可能性极大啊    我说做吧

网友:
拿掉北桥和芯片mos管在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