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7“液晶TFT1780PS 开机亮会儿黑屏

楼主(2010-09-09):
TCL 17“液晶TFT1780PS  开机亮会儿黑屏  (1 -2秒 ),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后正常,请教问题出在高压保护的具体位置在哪?有修过类似故障师傅的吗?学学

网友:
黑屏时背景如果有图像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包不良引起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一把都是高压包 里的铜丝烧断了
所以导致亮一下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