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09-09):
我用单灯测试工具测得20寸液晶无光,然后拆开屏,拿起液晶板,下面有三层纸,然后一个背光板,我就拿掉了液晶板,没有拿掉三层纸和背光板,再用工具测灯管是好的可以长亮的,但是放下液晶屏板后,所有光都被液晶板挡住,这个液晶板不透光,所以造成一开始测灯管不亮,本来通电后液晶板会显示白屏,现在根要不透光,怎么回事?
屏坏

网友:
这叫暗屏。用通用板点一下屏了,区分是屏的故障,还是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