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CS代工)945GC-M2 REV3.3主板DO,且几秒自动复位一次

楼主(2010-09-09):
此板,如是这种情况,现在初步怀疑复位电路出问题,或者BIOS问题,实测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跑D0后过几秒自动复位一次,且一直D0,代码不变,通常这种情况U座,CPU,北桥情况比较大,但都已排除,剩下南桥和IO没动过,现求此主板BIOS,要REV3.3的,刚下个REV3.2版本的不能用,反而不跑码了,现在我又刷回原版本的了!
或者小弟判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高手指点其判断方向。。。。就此谢过!

网友:
求945GC-M2  REV3.3版本一定要3.3版本的,请看仔细后再发!谢谢!在线等。

网友:
我前天一个致铭的板子就这种情况刷BIOS 后OK

网友:
测一下VRM——PG正常就刷个BIOS干一下桥。

网友:
楼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BIOS呀。。郁闷了

网友:
我的机子是不跑码但反复复位

网友:
这个板诊断卡跑D0是正常的。。要每次清除一下CMOS才会重新跑马 。建议你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VCC clk SMB

网友:
楼主修机不把电池拆下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