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5板子

楼主(2010-09-09):
今天修了一片板子,开机不亮诊断卡报 D4AF  一看很多6。3   470UF电容鼓了,换了,再看还是一样,量了一下北桥供电 2。5V   ,量了一下北桥下的三级管,一个3。3  ,一个2。5V  LM358 的5V到三级管的G脚,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查了,三级管也换了,不插内存会报警

网友:
查内存有各个工作电压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
查看所以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刷个BIOS。不得就烤一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D4还是内存不过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