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显示器W2242ST花屏.

楼主(2010-09-09):
该机送修时是白屏,拆开后发现驱动板上的一个电源供电PNP开头管A1241(50V 2A 10W 100MHZ)坏了,更换后发现管子发烫,查屏看到屏是花的,而且屏逻辑板上的IC MAX17077也烫手,往屏上供电的5V才2.5V左右,分析该机原电源开头管损坏应该是后级负载过重所致,在更换了MAX17077后,却发现还是花屏,IC及电源开头管还是烫手,5V电压还是上不去,这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家给些建议.谢谢大家!MAX17077已经买了两块回来换过了,真是修不好的话是一个仔也收不回来哪~~

补充一点:在换上电源开头管时,还能短时间开屏起来看到LG字样,只是过半分钟后MAX17077及电源开头管烫手得很,后面的几次就怎么开起来都是白屏了,以为是17077的问题,所以后面才换17077的,也怀疑过是更换的电源管问题,但是用性能更佳的A1930更换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屏短路啊  把电压拉低了 屏你测试了吗

网友:
可以用可调电源烧出短路点

网友:
没有可调电源哦,屏怎么测试?因为不是很常修液晶,所以问题问得有些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