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不出的2块板

楼主(2010-09-09):
一块是没待机,,,待机是TPS51125产生的,查了下工作条件都满足,插上电源的瞬间能产生3  5V,过2S就掉.再插又是这样,想来工作条件跟芯片都是好的,可是就是产生1  2S就会没有.查了下没有的时候都正常,16有主供电
开启信号也有,那些VREF 和REG脚都有电压.TRIP也都正常.可就是不出供电.用表笔量2脚VFB是就能产生供电,以为反馈不行,拆下电阻量阻值跟图标的一样.3  5V的MOS管都换过了.就是不出,,没折了.
别一块是电池状态指示灯一直亮,可是都没插电池.量了SMBUS  2脚对地都一样.BAT_IN也是高电平.对了.电池的SMBUS是EC控制的,指示灯也是,换过EC,,换过BIOS,还是亮,连充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亮,没招了.
就这2片搞死搞不活.

网友:
看看前一块板是不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把 3V5V.负载断开看看如何

网友:
前一块板可以吧3。。5v断开。直接上外面的烧鸡大法
看哈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呵呵,烧鸡大法。。。。

网友:
试过了,,,5V的是以.08   3.3V的是以.18...电流太小了烧不出...而且这么小算不算短路.

网友:
  大电流烧别,  既然都这样了, 就狠狠地烧···

网友:
直接烧机吧

网友:
有学过一台联想的也是上电有35V几秒后掉了。结果是隔离电路的P管坏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前面一片  你既然断开过   着重查查前端` VIN通过保护隔离进来  那一段 电流通过不正常 会导致这个现象` 有的16主供电还会出波形.

第二片  看看有没有静电保护管 之类的,有的话吧它摘除.  还有通到EC 不可能直通的,中间会有零件.   没问题的话 换换接口 换换电池.  小零件也得注意哦
  只是灯亮的话 BIOS会导致.

网友:
3 5V是正常出来了,应该都OK了,我想可能是后面什么短路了,或是带不起后级,没波不好查这样的问题.
第二片EC到电池接口中间就个电阻,不过有上拉电压.

网友:
真不行就换板吧,维修时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情····